高速寄存器断电再次上电数据怎么保存

楼主(2020-08-17):
PLC是台达ES2-E的     X0  X1外接编码器   高速寄存器C251读取编码器的数值     我想断电之后再次上电编码器的数值可以保存    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网友A:
断电保持寄存器,不过PLC最好加一个外接电池,不然断电时间长了不行

网友B:
C251本身即是断电保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C251本身即是断电保持的



C251是断电保持的     但是断电之后C251计的编码器的数值    就清零了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