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道路上之经验分享

楼主(2020-08-17):
不管你上班工控道路上的大咖,工控道路上或许你曾经解决过很多棘手的难题,比如现场一直存在信号干扰,最终通过重复接地,加装磁环,信号线用锡箔纸包起来。来吧!把你的经验分享一下,我们大家共同学习共同成长!只要你分享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将给出一定的奖励。

对于经验分享比较不错的,我们将给予30MP金币奖励,对于参与者,我们也不吝啬,将给出10积分鼓励奖。

网友A(2020-12-09):
欢迎大家分享

网友B(2021-02-01):
保证重要通讯线路免受干扰,该线路独立钢管敷设,是面向大众解决问题的一个利器

网友C(2021-05-20):
信号干扰经常遇到,解决过程很复杂,最后结果就是,弄着弄着就好,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不清楚。可能是我经验不足导致。

线我就说说我的方法:

  1. 采用带屏蔽层信号线。

  2. 信号线屏蔽层单端接地、两端都接地。

  3. 穿线走线时与动力线分开。

  4. PLC供电或者开关电源增加电源稳压器。

  5. 信号线穿钢管。

大致就这么多了,期待大家有更好的方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