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短延时后输出脉冲问题

楼主(2020-08-17):
PLC型号为CPU 224XP CN 或者 S7-200 SMART

现在的需求是:PLC收到脉冲输入信号,延时一段时间后输出一个脉冲信号,其中延时时间要求连续可调,精度

为0.1ms,范围0-30ms。

目前的方法是:采用PWM输出高速脉冲信号,高速计数器HSC0,采集PWM脉冲,根据脉冲个数计算延时,延时时

间到后,在计数中断程序中立即置位,输出脉冲。

测试结果:用示波器监控输入输出波形,结果显示实际延时比设置延时多2ms左右,且上下波动。请问各位大

佬,这个延时怎样才能做到比较精确稳定?

测试程序如图:

网友A:
可以考虑用一下中断指令,放在主程序里面会受扫描周期影响。如果你程序越长,这个延时时间越明显

网友B:
楼主有心了,都用到示波器了,善用HSC和PTO中断可以较好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嗯,也用HSC中断做过测试,HSC3 模式0,检测脉冲信号,预设值为1,在中断程序中置位M0.0,启动PWM输出,再用HSC0计数PWM脉冲,达到设定脉冲数后,启用中断输出脉冲,结果延时时间还是上下波动,不稳定。

网友C:
精度0.1ms。用PLC架构做不到这精度,建议用控制卡做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