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脉冲输出点无输出

楼主(2020-08-17):
我使用型号为DVP48EH00T3的台达PLC,后面接一个输入输出模块,Y4,Y5接一个电机,Y6,Y7接一个电机,动作就是Y4控制的电机从A,B两点来回运动,在A到B的运动途中,在脉冲大于设定值时,电机停住,此时,Y6电机开始运动,从C点到D点,到达D点后,Y4电机继续运动到B点结束,然后下一个Y4电机再次从A到B时,在设定点停住,Y6电机从D点返回C点,这样子,问题就是在Y6电机完成运动后,Y4没有输出,Y5有输出(Y4,Y5同一条件),但是监视,条件都是满足的;哪位大神可以帮我解惑啊

网友A:
你应当把那断代码发一下

网友B:
看看是不是程序里面出现双线圈了

网友C:
1、选择的是脉冲形式和驱动器是否对应?(脉冲+方向 or 正反脉冲列)

2、参数是否设置完整?反转脉冲数,脉冲频率)

3、正反转逻辑是否冲突?(正反转条件同时成立?)

网友D:
可否发程序看下,或者截图看下

网友E:
一看就是新手,搞的双重线圈了

网友F:
看看设置的条件是否成立,正转条件和反转条件不一样的。

楼主(2020-09-24):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程序里面出现双线圈了



不是,我同一方向运动,在中间的时候停顿一下,然后继续走,我监视条件是满足的,但是没有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看设置的条件是否成立,正转条件和反转条件不一样的。



条件满足的,但是没有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1、选择的是脉冲形式和驱动器是否对应?(脉冲+方向 or 正反脉冲列)2、参数是否设置完整?反转脉冲数,脉冲频率)3、正反转逻辑是否冲突?(正反转条件同时成立?)...



之前都没有过,是正常的但是我加了中间停顿的程序,他就出现这个问题了,即在中间停顿后,条件满足了,电机也不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程序里面出现双线圈了



没有,我查看了

网友G:
光这样描叙也不好直观找问题呀,楼主解决问题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光这样描叙也不好直观找问题呀,楼主解决问题了吗?



之后我用脉冲输出标志位来控制,这个情况消失了一段时间,最近偶尔又出现了,相较之前是好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