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无法注释

楼主(2020-08-18):
image.png从别的PLC下载下来的一个程序,无法进行注释,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你看下你那这个QQ截图20200818075716.png在这里呢吧

网友A:
也看不到你用的啥软件,是GX吗

QQ截图20200818081439.png打开这个

网友A:
QQ截图20200818081707.png最开始点工程下的加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开始点工程下的加号



搞定了,谢谢

网友B:
看不清楚啊,用GX2有问题?

网友C:
估计是软件有问题

网友D:
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