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SysmacStudio怎么加密

楼主(2020-08-18):
欧姆龙Sysmac Studio怎么加密禁止上传下载程序更改,怎么设置?

网友A:
禁止下载:连线你的PLC,在菜单[控制器]——〉[安全性]——〉[CPU单元写保护]设定。

禁止上载:下载程序时,在同步窗口内勾选[不传送源程序],然后下载。

HAVE FUN!

网友B:
找伟哥    ,李成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