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门不能正常工作是怎么回事(二)

楼主(2020-08-18):
3、工业门控制器窗口不显示

1)插座接线是否正常

2)数码管是否损坏

4、工业门警示功能不正常

1)检查插头接线是否正确

2)是否设定在警示的状态

3)警示头的性能是否完好

4)电缆是否连接

5、工业门声信号不正常

1IC或晶体管是否损坏

2)机内连线有无开路

3)讯响器是否损坏

6、工业门门体运动不能限位

1)检查控制线路是否开路

2)延时停机设置是否正确并调整拨盘开关调整延时设置

3)检查干簧管或磁钢是否正常防碰撞感应开关是否正常

注:你还可检查旭峰工业门门头机有无短路,可先甩掉门机负荷再试一下以判断故障是门机还是控制器还是其它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