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dbusTCP/RTU转ProfiNET网关

楼主(2020-08-18):
        PLC的型号是S7-1500,IP地址是192.168.2.111,提供的数据区域是DB6;ModbusRTU的通讯格式是19200,8,1,E(偶校验);网关IGT-SER的网口1接PLC,串口1设置为ModbusRTU模式连接上位设备,有了这些信息,就可以设置网关模块了。

        首先将网关与PC直连,上电后打开参数设置工具软件,点‘读取网关参数’,将网关模块的网口1的IP设置为192.168.2.244,跟PLC同网段,默认网关改为192.168.2.1后下载(‘参数’->‘参数写入到网关’),然后重启(‘工具’->‘重启网关’)。

        将PC的设置为192.168.2.248重新读取网关参数继续读取完其他参数,界面如下:

       然后切换到串口设置页面(‘视图’->‘串口参数编辑’),设置网关的串口参数,界面如下:

        最后切换到Modbus低值编辑页面(‘视图’->‘Modbus地址对应表’),设置Modbus地址,将PLC的DB6对应到Modbus的HR区域,DB6.DBW0对应HR0(400001),设置完成后界面如下:

        所有设置完成后下载到网关,重启网关后开始测试,首先测试ModbusTCP,启动Modscan32,设置IP地址,数据区域等参数,界面如下:

        连接进行测试,可进行数据读写,界面如下:

        然后测试ModbusRTU协议方式,设置通讯格式等参数,界面如下:

        连接网关后进行数据监控,同样进行数据读写测试,界面如下:

        这样网关与西门子PLC通讯的测试就完成了,实现了ModbusTCP/RTU透过网关直接与西门子的PLC通讯,三菱、欧姆龙、AB等PLC也都支持的,关于网关的详细资料和参数设置工具在附件中。

网友A:
本身西门子PN口就支持Modbus TCP协议,加网关不是多此一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身西门子PN口就支持Modbus TCP协议,加网关不是多此一举吗...



不用编程开发,避免停机影响生产;

有些场合需要通过串口ModbusRTU协议访问网口的PLC,不用编程组态,直接即插即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