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天,有奖分享】不可忽略的"接地故障"

楼主(2020-08-18):
在电气系统中,接地线是电气线路的组成部分,设备接地不仅可以防止操作人员人身遭受电击,还可以防止设备和线路遭受损坏、预防火灾、防止静电损害,进而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行。小小的接地却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然而有时候我们在对设备故障进行排查时,经常会忽略对接地线的检查,最后经过一番苦苦排查,却发现原来故障是由工控设备没有接地线或接地不规范引起的!欢迎有类似经历的伙伴们来分享分享您遇到的那些接地故障吧

优秀参与奖:  若干名  奖励  手提电工包

参与奖:若干   奖励100积分

活动时间:即日起至2020.9.10日止

网友A:
现象描述:电气信号干扰仪表信号,造成测量仪表信号波动,无法进行PID调节

现场接地:多年前我在山东的一个项目现场,电气间与仪表间挨着,电气间有多台380变频器设备带动的风机,电气柜柜体有主接地,电气与仪表PLC之间有启停信号,电流信号和频率控制信号;仪表柜内有接地点,现场仪表柜内接地,现场不悬空的单端接地方式。

现象:当变频器启动运转时,与电气有交接信号的卡件出现信号高频波动,造成无法将PID调解回路控制在自动模式,自动模式时控制目标信号发散

分析原因;现场的电气接地点和仪表接地点不规范,仪表信号接地点的埋入深度不够,并且没有接入全场仪表接地点

处理方式:1、现场通过在仪表信号负端通过电容接入地信号,仪表信号不在波动,干扰消失;

                 2、现场部分信号增加安全隔离栅后,仪表控制信号不在波动,干扰消失。

网友B:
曾经遇到过IPC外壳不接地PCI板卡输出电流信号无法驱动变频器正常工作。

大约2003年左右,刚毕业不久,我们单位开发了一套研华IPC控制系统:力控组态,2块PCI板卡,1块开关量I/0,1块调节输出4~20mA电流,变频器控制电机调速。IPC固定在琴台式操作柜内部钢制托架上,大屏CRT显示器内嵌入琴台竖立面(当年HMI尚未大流行,这样的配置在设备控制现场很常见)。作为成熟控制系统,提供给专业设备制造商配套使用。我在现场调试多次,有一定调试经验的情况下还是遇到了一件与接地有关的问题,当时在现场备受折磨,至今记忆犹新。

事情缘于跟我们合作的设备制造商也开始了做控制,他们一心想机电成套自给自足,但控制部分核心计算机配料PID调节一时半会拿不出,还是需要我们提供。这样整个设备控制系统,控制柜和操作台他们生产,我们仅仅只提供计算机配料系统与他们成套。第一次这样合作,我们一贯的那种“嵌入式”安装IPC于操作台就没能实现。于是对方专门配备了一套木质桌椅作为我们IPC系统的“居所”,自然而然主机显示器都搁置在桌面上。

调试时,IPC正常发出变频启动信号,电机无法运转,独立测量板卡4~20mA输出信号,能够随着操作变化,接入变频器,无论怎么调节输出电流,变频器始终没有输出,电机不能运转。

折腾了2天,问题依然如故。倍感压力,无助之时,单位大佬来电询问现场IPC放置在那里?没好气的答复,“在桌子上”。

“是不是木桌?”

“是——”

“你试着将计算机外壳连接到控制柜内的接地线上看看”

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竟然成功了!

之后,当年年轻的我对公司的那位大佬佩服的五体投地,因为当年自己的知识水平想不通接地竟然会影响到电流输出效果。

网友C:
http://bbs.gongkong.com/d/202008/838206/838206_1.shtml

我这个也来参加下吧,虽然这包看起来有点丑

网友D:
遇到过两次印象很深的。一次是覆膜机械,异步电机没有接地,屏幕经常按着没反应,数值刷新也很慢,后面电机和变频器都接地后,屏幕操作就很顺利了(分析,变频器和电机的运转,干扰了屏幕与PLC的通讯;接地后减弱了这种干扰);

第二次,台达E系列变频器,直接装在金属板上,运转后,摸散热片给电到了,万用表一量,有百来伏的交流电,心想配电盘金属的,箱子也是金属的,理论上应该接地了,断电量,变频器外壳与进线地线不通,一个点一个点确认,发现金属作氧化和喷漆后,螺丝锁付不能保证上下两层是导通的,单独增加接地线后,变频器散热片上没有电了。所以从安全和抗干扰来看,可靠接地很重要。

网友E:
在一个商场里面,装了20台机器,有5台在使用的时候老是出现黑屏的现象。

具体表现为 正常使用中屏幕忽然完全没有显示,显示器指示灯仍为绿色,过了一两秒钟之后又显示正常,将有问题的显示器换到其他的机器上就不会出现问题,将问题机器重装系统,还是出现这种情况

过程分析:向服务人员了解了故障情况后 了解到款台存在较强的静电,以为是静电引起的,测量电源接地,零线和地线为2~3V,判断为正常。

同时发现出现的问题不止是黑屏,还有打印机偶尔不打印,键盘偶尔死机状况,现场将周边相关设备(消磁线圈,银行的POS,指示灯等)逐一排查,不能确定原因。

后来实地探查,发现该商场将POS机接地与建筑接地连接在一起,造成POS机接地不良,商场用大型设备通过接地会对POS机进行直接干扰,所以才会出现黑屏,不打印,键盘失效,钱箱漏电等。

网友F:
    我们公司买了一台伺服打标机,一直工作很稳定,打标也很正常,突然间,工人向我们反映,打标机晚上自己没有人的时候自己空打标,挺吓人的让我们检查一下,白天我拿着万用表去设备那里检查,没有什么异常的,程序监控一会,也没有异常状况,我就通知工人没有问题,可以正常生产,可是晚上还会有工人跟我说,晚上还会自己动,有一天晚上加班工人跟我说,又动起来了,我们两个人就跑到设备那,开始观察,发现晚上我们喷漆间小空压机转动起来,打标机就开始动起来,小空压机停止后,打标机就不动了,空压机工作时,我调整伺服参数发现,伺服的脉冲输人端有脉冲输入,这是我就去喷漆间查看空压机,这次涣然大悟原来晚上的电工图省事,把空压机电源接到设备控制柜电源里,而且把零线和地线接到一块了,这时我把空压机电源零线和地线分开,我就和工人正常了,用吧,第二天,工人跟我说是比以前好了一些,但是还会自己打标,这时我就突然想起来了,我用一根4平的线,就伺服的电线接到车间地线里,我对工人说,今天晚上看看,肯定没问题了,这样第三天工人跟我说,现象确实没有了,从这次之后,每次安装设备后,我都要检查一下地线,虽然地线很不起眼,都是对于设备操作真的很重要

网友G:
我在维修机床过程中遇到最多的是接地跳闸现象,好多就是长时间没有人维护,机床振动或者移动轴造成的强电对地短路造成的跳闸现象,解决办法就是判断哪根线对地阻值不正常,然后再找可能老是移动的地方拆开检查,一般挺好解决的

网友H:
三菱FX3U系列PLC与fanuc机器手CCLINK通讯,刚开始测试的时候通讯老是有故障,改变波特率也不行,后来就是接地没有接好的原因导致通讯中断!

网友I:
前两年公司有一批小区换热站调试的活儿,设备为西门子SMART PLC 通过485MODBUS通迅读取超声波热量表的数据,有几十套,调试485通迅是其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其中有几个站的数据从热量表上读不出来,用COM调试助手接入笔记本发现通篇都是干扰数据,发现配电柜没有做接地,现场用铁丝与消防管道连接时发现冒火星,数据干扰的情况也基本没有了,PLC也能正常读出超声波热量表的数据了,然后把接地做正规后,故障排除。

网友J:
看了楼上的好多意见,发现都是通过接地后排除故障的,我遇到了一次,接地反而出问题的,事情是这样的:伺服电机和控制器之间编码器连接线用的屏蔽电缆,按照规范两头全部接地,而且单独走线槽,出现的问题就是总是会丢脉冲,而且每次数量不一致,多次实验后确定就是干扰信号,但是屏蔽层的接地都没问题啊?于是两头都不接地,同样的情况还是发生,而且更糟糕,偶然间只在一端接地,另一端悬空的情况下测试,发现脉冲稳定了,真是奇了怪了,于是就这样子一直运行下去,所说现在还是这样子用着呢?原因至今不明……

网友K:
遇到过客户工厂接地不规范,AB L33与525变频器以太网通讯,变频器时常给定频率后,电机频率上不去,电机不转,测电机线对地有电压。后添加隔离变压器后,没再出现此故障。

网友L:
接地地线截面积小,有可能导致西门子变频器报编码器故障

网友M:
我们使用的ABB控制系统,厂家给的竣工资料是按照规范实施的。

但实际检查出来:

绝缘子脱落、线鼻子大小不合适、汇流排上接线固定不牢

实际运行中发现:

卡件经常无故failed

经过分析厂家给的方案是接地换到35mm2

网友N:
一次接地违规引发的【没有接地线或接地不规范】争议

1. 小冲击试验安全规程规定试验完毕,接地棒一定要掛在冲击本体上如图1。

一次安全现场检查,检查人员未经我汻可进入试验现场发现接地棒挂在本体上如图2。结果判一次安全违规

2.  关于这次安全违规分析;

本人:申诉试验刚做完,还未离控制室,去清现现场。

安全检查人员:安全生产第一,应先去清理现场;祘一次安全违规。

本人:试验区警示灯表示,非试验人员不得进入试验区。

安全检查人员:未见试验区警示灯。

试验站主管:由于小冲击试验装置为本单位科研产品,安全装置不如正规产品有自动接地装置、接地环和试验区警示灯和门锁如图3。没有接地棒,那有安全违规之说。

3正规产品(称大冲击)

现请大家讨论:1,祘不祘违规;

              2,谁违规。

3. 一次安全违规解决办法;

安装自动接地装置(图4)、试验区警示灯和门锁(5);在小冲击试验安全规程规定中,去掉试验完毕,接地棒一定要掛在冲击本体上的规定。

4.  一次安全违规经验教训;

  一次安全违规经验教训是设备安全装置不善,不验收;[小冲击试验安全规程规定]是本人制定,上级批准。因此,任何规程一定结合实际,不要隨便订扣奖金。

网友O:
引用 网友J:
看了楼上的好多意见,发现都是通过接地后排除故障的,我遇到了一次,接地反而出问题的,事情是这样的:伺服电机和控制器之间编码器连接线用的屏蔽电缆,按照规范两头全部接地,而且单独走线槽,出现的问题就是总是会...



屏蔽线的外屏蔽层要在近控制器端一端接地。二端接地时,通过屏蔽层的干扰电流会在芯线上产生感应干扰信号,所以,屏蔽线不做二端接地。

网友O:
引用 网友N:
一次接地违规引发的【没有接地线或接地不规范】争议1. 小冲击试验安全规程规定试验完毕,接地棒一定要掛在冲击本体上如图1。 图1一次安全现场检查,检查人员未经我汻可进入试验现场,发现接地棒未挂在本体上如...



首先,安全检查和违规操作是两码事。这个试验过程肯定有操作顺序。不知要求挂接地线操作,是在试验完毕还是在离开实验室之前,我估计挂接地线是试验的最后一个操作,也就是说在没挂接地线之前,不应该去做其他事(清理现场),而不是离开现场前。所以,我认为操作违规。

另外,安全检查确实有问题。进入试验区,尽管没有警示灯,也要经过允许才可以进去。

安全生产不是罚款、检查就能解决,也不是试验装置正规与否的事,无论如何都不能忽视安全,更要注意已成习惯的违规行为。

网友P:
那是刚上班不久,经验不足。当年还是microz-T20系统,有天其中一个台盘上手操器面板所有灯在闪,更换手操器和其它措施无果,折腾了一天,在柜子内无意触碰到地线,突然好了,才明白是柜内有个地线松。

网友Q:
    接线在现场电柜中还是特别重要的,好长时间没有来论坛啦,老朋友还是有很多呀!

    李工提到的屏蔽线的接地不要二端接地,这个倒是没有太注意,只是现场很多带有编码器信号或是模拟量的线中,一般带有屏蔽层的线都是直接开个小口用铁片压在设备上,当然设备是多处接地相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Q:
接线在现场电柜中还是特别重要的,好长时间没有来论坛啦,老朋友还是有很多呀!    李工提到的屏蔽线的接地不要二端接地,这个倒是没有太注意,只是现场很多带有编码器信号或是模拟量的线中,一般带有屏蔽层的线...



欢迎阿水常来论坛逛

楼主:
微信网友分享:

网友R:
  1. 发那科机械书未接地,导致手动动一下,就会输出IO信号到PLC,动作会异常。。。接地前测量,对地电压50V+

  2. 工控机未接地,导致主板烧坏,开机不成功。

  3. 模拟量仪表未接地,导致模拟量模块采集数据不稳定。。。。

网友O:
引用 网友C:
http://bbs.gongkong.com/d/202008/838206/838206_1.shtml我这个也来参加下吧,虽然这包看起来有点丑...



接地故障查找不规范。1.不知道你的电器额定电压,所以不能判断用2500V绝缘表测的数据是否有用;2.为什么不分段测量绝缘?电机要拆下接线测量;电缆要拆开二端接线测量;3.U相出现瞬间大电流,应该考虑U相有放电现象,电缆是必须检查。

楼主:
微信网友留言分享:

网友S:
有一套PVC带生产设备,PLC、触摸屏和变频器全部是施耐德的;PLC与变频器用can open协议通讯,在没有独立接地前,通讯老中断。独立埋接地装置,通讯干扰问题解决。

网友S:
引用 网友S:
有一套PVC带生产设备,PLC、触摸屏和变频器全部是施耐德的;PLC与变频器用can open协议通讯,在没有独立接地前,通讯老中断。独立埋接地装置,通讯干扰问题解决。...



  导电性的土壤,具有等电位,且任意点的电位可以看成零电位;导电体,如土壤或钢船的外壳,作为电路的返回通道,或作为零电位参考点;电路中相对于地具有零电位的位置或部分。

  接地

  用导线或长导体将不带电金属和电气设备某部分与接地体在电气上连接为一体。

  接地体

  为达到与地连接的目的,一根或一组与土壤片(大地)密切接触并提供与土壤(大地)之间的电气连接的导体。

  接地线

  指构成地的导线,该导线将设备、装置、布线系统或中性线与接地体连接。

  接地网

  由埋在地下的互相连接的裸导体构成的接地体群,用以为电气、电子设备和金属结构提供共同的地。

  接地装置

  用来构成地的连接。由接地线、接地体和围绕接地体的大地(土壤)组成。

  保护接地(PE)

  对人身或电气、电子设备进行保护所需的一种与地连接的方式。它用来对外露的导电部件、外来的导电部件、主接地端子、接地体、电源的接地点或人工中性点进行电气连接。在电源电路发生接地或人易事故时传导电流,在出现雷过电压和过电流时从防雷保安器中接受电流。

  接地系统

  在规定区域内由互相连接的多个接地装置组成的系统。

  接地电阻

  接地体和具有零电阻的远方接地体之间的欧姆电阻。

  独立接地

  指需要接地的系统分别独立建立地网。

  共用接地

  也叫统一接地,是指把各需要接地的各系统统一接到一个地网上,或把各系统原来的接地网通过地下或者地上用金属连接起来,使它们之间成为电气相通的统一接地网。

  一点接地法

  把各系统的接地线接到接地母线同一点或同一金属平面上,这样的连接法叫“一点接地法”。

  环型接地网

  就是把接地体沿建筑物周围围成一个闭合环。

  1、独立接地网存在什么问题?

  2、它为什么会被共用接地网取代?

  接地是避雷技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不管是直击雷、感应雷或其他形式的雷,最终都是把雷电流送入大地。因此,没有合理饿良好的接地装置是不可能可靠的避雷的。

  现代建筑物,往往在一座建筑物内有许多不同性质的电气设备,需要多个接地装置;如避雷接地、电气安全接地、交流电源工作接地、通信及计算机系统接地(也叫直流接地,在数字逻辑系统中叫逻辑接地)等。

  各通信系统和交流电源系统的接地是为了获得一个零电位点。如果各系统分别接地,当发生雷击的时候各系统的接地点的电位可能相差很大,图a中的1、2、3三个接地网之间瞬间电位差大,假设其中‘1’为交流电源工作接地,‘2’为计算机逻辑接地,‘3’为机壳安全保护接地,又假设雷电冲击波从其中一条路‘1’即交流电源送进来,由于雷电的瞬时电压往往是几万V乃至几十万V,那么在同一台电子计算机电路板上分别与电源、通信或和外壳相连的各部分就承担各地网之间的高电压而被击穿,对于微机网络来讲,一般是调制解调器和网卡首先被击穿。据我们了解,在微机通信网中,电源、逻辑、安全保护和避雷各独立接地的系统被雷击坏的几率远远高于共用接地的情况。

  其次,在一座楼房要分别做几个相互没有电气连接的地网是很困难的,尤其是现代的大城市更是如此。因为要求个地网之间最小要有几M乃至20M的距离,同时又要与各种地下金属管道,电缆金属屏蔽层,各大金属构件都要有足够距离就不易做到,即使在新建接地系统时做到了,但在日后的维修工作中,由于接手人不了解情况容易破坏以上的要求.基于上面两个原因,所以独立接地系统已不适合现代通信技术迅猛发展的形势。

如果采用共用接地,雷电流I在冲击接地电阻上产生的高电压,将同时存在各系统的接地线上,如图bcd中各系统地线之间不存在上面讲到的高电位差,也不存在同一台设备的各接地系统之间的击穿问题。

网友T:
引用 网友J:
看了楼上的好多意见,发现都是通过接地后排除故障的,我遇到了一次,接地反而出问题的,事情是这样的:伺服电机和控制器之间编码器连接线用的屏蔽电缆,按照规范两头全部接地,而且单独走线槽,出现的问题就是总是会...



屏蔽层都是要求单端接地的

网友U:
引用 网友J:
看了楼上的好多意见,发现都是通过接地后排除故障的,我遇到了一次,接地反而出问题的,事情是这样的:伺服电机和控制器之间编码器连接线用的屏蔽电缆,按照规范两头全部接地,而且单独走线槽,出现的问题就是总是会...



如果两端的地是等电位的话,可以两端都接地,否则建议单端接地,因为两个地如果有电位差的话,则会在屏蔽层上形成电流,有电流的话就会形成磁场,反而会对信号有干扰。

网友V:
引用 网友J:
看了楼上的好多意见,发现都是通过接地后排除故障的,我遇到了一次,接地反而出问题的,事情是这样的:伺服电机和控制器之间编码器连接线用的屏蔽电缆,按照规范两头全部接地,而且单独走线槽,出现的问题就是总是会丢脉冲,而且每次数量不一致,多次实验后确定就是干扰信号,但是屏蔽层的接地都没问题啊?于是两头都不接地,同样的情况还是发生,而且更糟糕,偶然间只在一端接地,另一端悬空的情况下测试,发现脉冲稳定了,真是奇了怪了,于是就这样子一直运行下去,所说现在还是这样子用着呢?原因至今不明……

电磁屏蔽是要求单端接地的

楼主:
活动倒计时3天喽,有料还没有分享的伙伴们记得抓紧时间呦

网友W:
1、被电了:流水线设备调试,设备一接到A相火线,设备二接到B相火线,调整两台设备位置时,左手接触设备一,右手接触设备二,被电了,然后两台设备外壳短接,其中一台再接地就ok了

2、伺服电机编码器数据无效:编码器器线屏蔽层没有与外壳连接,连接后故障消除

3、上位机脉冲回路:伺服收到干扰脉冲,有时伺服接地就正常了,有时接地反而不正常,没搞清原因

楼主:
结贴喽:

奖项昵称奖励
优秀参与奖刹那风逝手提电工包
一颗小小草手提电工包
liujian5118-PLC技术军团手提电工包
谕鱼手提电工包
lihpin手提电工包
初学者小张123手提电工包
参与奖xiaobing66100积分
早起的小鸟100积分
问学_23100积分
victor329100积分
Gaodengwe100积分
robingsion100积分
武汉王工100积分
白敬东100积分
阿水--王者之师100积分
固囚囿团100积分
sky2018100积分
gaoyingchun100积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bbs.gongkong.com/d/202008/838206/838206_1.shtml我这个也来参加下吧,虽然这包看起来有点丑...



那个包真的很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