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大师三菱fx伺服多点定长裁断编程实例吗

楼主(2020-08-18):
大师好!三菱fx伺服多点定长裁断,木材裁断机。木材裁断。比如一条六米的木材,可设定50cm的裁4条。80cm的裁2条。100cm的裁2条。类似的程序。送料是伺服推手。

网友A:
直接用保存这么多个点位直接挨个走就行啊,懒点的话就算一下一段走多少脉冲相对定位多少段就循环多少次

网友B:
是哪里的朋友,我可以帮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保存这么多个点位直接挨个走就行啊,懒点的话就算一下一段走多少脉冲相对定位多少段就循环多少次

不错的建议,算好脉冲数对应的长度,然后用段数设置循环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哪里的朋友,我可以帮你?

惠州的☺️

网友D:
算好一个脉冲走的距离,结合需要走的长度写几段就行了

网友E:
机构是怎么样的?是送料到一定距离然后静态切断?

请详细说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构是怎么样的?是送料到一定距离然后静态切断?请详细说下

是的。伺服推手送料到长度后停下来切断。再送料。

网友F:
根据设定好长度,裁的条数,程序里自动换算就好了,多少长度裁一条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阿军仔 机构是怎么样的?是送料到一定距离然后静态切断?请详细说下     内容的回复:是的。伺服推手送料到长度后停下来切断。再送料。...



这样的话,简单多了。

触摸屏上设置距离和剪断距离或次数,然后做逻辑进行剪断和次数判断

网友G:
兄弟,你说巧不巧。我们公司刚刚做了一台类似你这个要求的机器。我们的叫剪板机,剪切铝板的。我们是用编码器直接接到伺服上面计算长度。然后剪切的。具体的思路我跟你说。如果有不对的,还请包涵。

  1. 使用伺服,如果是丝杆,可以根据螺距和齿轮比,计算出,多少脉冲走多少距离。

  2. 设置3段长度参数。并且把它放入三个寄存器中。比如D100,D102,D104.D200为运行中的寄存器。

  3. 剪切第一段时,把D100,mov到d200中。剪切次数到了。直接把D102,mov到d200中。以此类推。

以上即为编程思路。

楼主(2020-10-14):
引用 网友G:
兄弟,你说巧不巧。我们公司刚刚做了一台类似你这个要求的机器。我们的叫剪板机,剪切铝板的。我们是用编码器直接接到伺服上面计算长度。然后剪切的。具体的思路我跟你说。如果有不对的,还请包涵。使用伺服,如果是丝杆,可以根据螺距和齿轮比,计算出,多少脉冲走多少距离。设置3段长度参数。并且把它放入三个寄存器中。比如D100,D102,D104.D200为运行中的寄存器。剪切第一段时,把D100,mov到d200中。剪切次数到了。直接把D102,mov到d200中。以此类推。 以上即为编程思路。

多谢多谢!!!!

网友H(2023-02-11):
回复看看,学习一下了,谢谢啊。

网友I:
非常好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