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街流量计常见故障分析

楼主(2020-08-18):
涡街流量计常见故障分析
(1)故障一。
故障现象:新安装或检修好的涡街流量计在现场安装好后,显示仪表无指示。
原因分析:管道内无流量或流量很小,传感器内无漩涡产生;传感器检测灵敏度过低;探头与管道内壁之间有杂物卡住。
(2)故障二。
故障现象:管道内无流体流动,而显示仪表有流量显示。
原因分析:仪表接地不良引入外部干扰;传感器灵敏度太高。
(3)故障三。
故障现象:流量显示仪表摆动。
原因分析:放大器灵敏度调的不合适;流量计安装不正确,使通过仪表的介质产生振动。
(4)故障四。
故障现象:二次表指示偏低且迟缓。
原因分析:可能是污物堵在了探头与内壁之间,但未堵死。
(5)故障五。
故障现象:一通电仪表就指示某一刻度,且不管怎么调灵敏度电位器都不管用。原因分析:一般可能是一次表内部某元件损坏。
涡街流量计在使用过程中存在的故障分析
故障现象:指示长期不准,始终无指示,指示大范围的波动无法读数,指示不回零,小流量时无指示,仪表系数无法确定。
原因分析:
(1)选型方面的问题。
涡街流量计在口径选型和设计选型之后,由于工艺条件变动,出现规格选择偏大的现象。在实际选型中应选择尽可能小的口径,以提高测量精度。选型不当可能造成指示长期不准,指示波动大无法读数。
(2)安装方面的问题。传感器前后面的直管段长度不够,也会造成指示长期不准。
(3)二次仪表的问题。常见的二次仪表问题有电路板有短线之处、量程设定个别位显示坏、K系数设定有个别位置显示坏,使得无法确定量程设定及其他参数的设定,造成仪表指示不准。
(4)回路线路接线问题。接头没接好,造成回路中断,使仪表始终无指示。
(5)二次仪表与后续仪表的连接问题。后续仪表的问题,或者后续仪表检修导致二次仪表输出的电流信号开路,造成二次仪表始终无指示。
(6)使用环境的问题。安装在井中的传感器,由于湿度大,线路板潮湿,也可能造成仪表指示不准或始终无指示故障。处理的方法是定期清理涡街流量计探头、检查接地和屏蔽情况,定期烘干或做防潮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