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实用的电缆故障四种检测方法,你知道几个?

楼主(2020-08-18):
在电缆故障检测中,盲目的电缆故障排除往往比较费时费力,而且无法精准的进行对故障点判断。因此掌握实用点电缆故障检测方法,不仅能提高故障检测的效率,还能对故障点做到精准的预判。那么最实用的电缆故障检测方法都有哪些呢?

电桥法

电桥法是一种传统的电缆故障检测方法,其可以实现非常理想的效果。这种检测方法十分便捷,有着非常高的检测精度,属于一种经常应用的电缆故障检测方法。可是,也存在一些缺陷,因为电桥电压差和检流计不够灵敏,所以仅仅适宜对电阻较低的电缆故障进行检测。而对于电阻较高的设备和断路故障的电缆问题难以借助这样的方法来检测。

冲击高压闪络法

在对电缆故障进行检测的一些方法当中,施工人员应用十分广泛的一种方法是冲击高压闪络法。这种方法的检测原理是在故障电缆的开端地方施加冲击高压,从而对发生故障的地方进行十分迅速的击穿,以及记录下故障地方一刹那电压突跳的数据信息。在仔细研究电缆故障地方与电缆始末数据信息耗费时间的基础上对时间距离进行测试,从而得到故障的地方,以及执对策。

低压脉冲反射法

在电缆故障检测中应用低压脉冲发射的方法应当在损坏的线路当中注入低压脉冲。在沿着电缆线路往故障地方传输脉冲,即输送电流过程中遇到不适用阻抗的过程中,反射脉冲会在显示在检测装置上,通过装置的数据记录加以体现,进而能够计算发射脉冲来回时间差值与电缆波速度,从而得到故障点和测试点之间的距离。这样的方法十分简单,可以使测试的结果尤为显著呈现,在较难确定故障资料的情况下,可以直接来检测。可是,其也存在缺陷,即在高阻抗故障以及闪络性故障上不适用。

二次脉冲法

对于二次脉冲法来讲,其是有效应用形成一体化高压发生器一刹那的冲击高压脉冲以及向电缆故障地方引送,在对故障地方有效刺穿的前提条件下,延长击穿后故障地方形成电弧的不间断时间。当然,需要清楚的是,在同一时间,一个触发脉冲可以对二次脉冲自动触发装置以及电缆检测仪器的运行进行触发,这样对二次脉冲自动触发装置进行启动的基础上发射出两个低压脉冲,通过形成二次脉冲的装置后在检测故障电缆上进行有效传输,从而对电缆进行击穿。通过检测仪器来查看电压波形浮动的特点和形成电弧整个过程的反射波长,全面和系统记录在检测装置的屏幕上,以及区别一系列种类的电流波动,其中,一个对电缆的实际长度进行体现;另一个对短路电缆故障的实际距离进行体现。

在电缆故障检测工作,只有掌握多种电缆检测方法的使用技巧,才能让电缆故障检测工作实现事半功倍的效果。降低电力故障造成经济效益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