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发生器维修故障排除方法

楼主(2020-08-18):
一、信号发生器故障排除方法:

1、首先检查电源是否正常:开启电源查看开关指示灯是否显示,如果不显示证明电源部分损坏。

2、选择合适的信号输出形式(方波或者正玄波)

3、选择所需要信号的频率范围,按下相应的档级开关,适当调节微调器,此时微调器所指示数据同档级数据倍乘为世纪输出信号频率。

4、调节信号的功率幅度,适当选择衰减档级开关,从而获得所需功率的信号。

5、从输出接线柱分清正负连接信号输出插线。

二、信号发生器常见故障:

1、电源故障:不能正常开机

2、输出端故障:阻抗异常;无信号;信号幅度异常

3、显示故障:花屏;黑屏

4、按键故障:按键无反应;调节旋钮无响应

5、接口故障:不认存储介质;不能与控制系统联机

三、信号发生器使用注意事项:

1、对仪器的各项指bai标要清楚了du解,使用时候要做到心中有数,规范操作,zhi避免各种超过额定限制的输入输dao出操作。

2、注意输出阻抗的匹配,避免过载。

3、注意信号反灌:输出端不能输入信号。高频信号输出时,禁止输出端开路。

4、做好静电防护,防止静电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