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梁起重机熔断器的选择

楼主(2020-08-19):
 靖江市起重设备厂

单梁起重机常会用到熔断器,熔断器的作用是当电流异常升高到一定的高度和一定的时候,自身熔断切断电流,从而起到保护电路运行的作用。

        单梁起重机熔断器有两种额定电流:一种是熔断器的额定电流,另一种是熔体的额定电流,在某一额定电流等级的熔断器内可装入不同额定电流等级的熔体。所以熔断器的旋转先选择熔体,然后根据熔体确定熔断器的规格。

        1,对于没有冲击电流,负载比较平稳的电路,如照明电路和控制电路等,熔体的额定电流大于或等于电路的实际工作电流:Ir≥Ig。其中Ir代表熔体的额定电流,Ig代表电路实际工作电流。

        2,对有冲击电流的电路,若线路上只有一台笼型电动机时,熔体额定电流按下式选取:Ir≥Iq/K。其中Iq代表电动机的启动电流,K表示系数,当启动时间短或不频繁时,取K=2.5;当启动时间长或者频繁时,取K=1.62.0.

        若线路上有数台笼型电动机时,接在干线上的熔体额定电流按下式选取:Ir≥Iq/K+I∑Iq表示容量大的一台电动机的启动电流,I∑表示其余各台电动机额定电流只和。对绕线式异步电动机,由于转子上接有启动电阻,启动电流比直接启动的笼型电动机要小。熔体的额定电流按下面两式计算。当线路上只有一台绕线式点击时:Ir≥1.252Ie。其中Ie表示电动机的额定功电流。当线路上有数台绕线式电动机时:Ir≥1.252Ie+I∑。其中Ie表示容量大的一台电动机的额定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