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马哈四轴机械手走不了直线

楼主(2020-08-19):
我用雅马哈四轴机械手,做一个托盘指令,每次只有四个角比较准,其他点位都有偏移。

单独jog跑X或者Y方向都不是一条直线。

有没有哪位大神帮帮忙

网友A:
有问题,出故障了呗,相应故障,请查看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问题,出故障了呗,相应故障,请查看手册



没有任何报警,都正常运行,我觉得哪里配置有问题

网友B:
坐标系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坐标系对吗



默认的坐标系,没有改动过

网友C:
是不是哪里写错了

网友D:
无故障报警,检查连接件是否紧固!

网友E:
阵列点位示教时  一定要用点位校正工装  不要单凭肉眼看不准的

网友F(2020-10-06):
坐标系是否正确

网友G(2021-02-24):
坐标系走不准的话,重新做三点校正。

网友H:
估计是坐标没有标定正确,机器手精度不会太差

网友I(2021-04-23):
原点对不对?坐标系选择对了吗?如果还不行就试一下重复精度,机械精度等

网友J(2021-08-26):
四轴机械手 直线模组不能走直线,调试问题还是硬件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