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与1200PLC,显示通信状态为3

楼主(2020-08-19):
MCGS与1200PLC,显示通信状态为3,之前试过通讯,现在连不上,这是为什么?

网友A:
MCGS默认参数即可

1200plc首先博图中设置 取消优化数据访问,还有就是处理器属性-安全属性中-连接机制 取消勾选允许put/g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GS默认参数即可1200plc首先博图中设置 取消优化数据访问,还有就是处理器属性-安全属性中-连接机制 取消勾选允许put/get...



不行啊,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