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卡机器人启动不了,startup报错

楼主(2020-08-19):
库卡机器人启动不了,报错未找到:C:\KRC\ROBOTER\Config\User\Common\ISGN\startup.xml这个文件,打不开HMI界面,求各位麻烦解答一下,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呢?

楼主:
问题暂时解决了!通过在workvisual中导出来一个startup文件,复制到机器人控制柜里,目前能打开示教器了,但不知道具体原因是什么?有同行知道的话,希望分享一下

网友A:
   是不是少了某个启动程序文件呀?断电多启动二次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少了某个启动程序文件呀?断电多启动二次看



断电启动了多次都不行,猜测某个项目配置有问题,导致缺少开机文件,幸好解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少了某个启动程序文件呀?断电多启动二次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阿水--王者之师"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内容: 是不是少了某个启动程序文件呀?断电多启动二次看1...



你是来水的吧

网友D(2021-04-22):
来膜拜大佬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