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位plc使用笔记

楼主(2020-08-20):
问题区:

1.    notch filtermodule filter区别(IF16IR6I属性里)???

Notch filter是针对通道,module filter是针对整个模块。

2.    IFM怎么理解?

3.    23.。。个热电偶的冷端补偿往哪里接?一个模块可以接多少个带冷端补偿的热电偶?那个两个接冷端补偿的端子是对整个模块的冷端补偿,其它的通道不需要再接了。

4.模块滤波,就是60HZ的振幅减小到原来的0.707倍?模块的频宽是57-63?如果是70HZ的信号衰减后是60还是减小到原来的0.707倍了?

5.模拟量模块组态为CST Timestamped Float Data时的时间在哪里读取?

意思是什么?两通道都是微秒为单位,共64位累计从上电来的时间。

6.校准的时候需要接冷端补偿么?没有关系,接不接都行。

7.诊断模块断线检测的外围接线??

????

模拟量笔记区:

1.RTD(热电阻)模块将欧姆值线性化为温度值,热电偶模块将毫伏值线性化为温度值。

   1.10欧姆偏差:

2)校准1756-IR6I

2.当使用热电偶1756-IT6I模块时,用户必须考虑在连接器上产生的附加电压,热电偶区域的连线和可拆卸终端块RTB的螺丝终端的连接处会产生少量电压,这个热电效应将影响输入信号。为了更精确地测量模块的输入信号,必须使用冷接点传感器(CJS来应对此附加电压。摄氏0度为最低可检测温度,摄氏86度为最高可检测温度。

   CJS部件编号:94238301

u  所有输入模块:

6. 1756-OF6CI根据负载的电阻不一样接线方式也不一样,

7.模块校准:

8.模拟量输入模块指示灯:

模拟量输出模块指示灯:

数字量笔记区:

1.使用机架连接时的建议1:使用标准的数字量I/O模块。

                      2:使用不带保险的输出模块。

                      3:主控制器在连接时处于低速运行状态。

   对带诊断I/O模块或带有保险的输出模块不要使用机架连接,带诊断模块和带保险模块的输出数据不能通过机架连接传送。

4.    只听模式

5.    电子锁:

所以我们建议通常情况下使用“兼容”电子锁

6.    数字量输入模块:一个通讯错误会将模块错误字中的所有位置位。

7.带诊断的模块

u  输入模块断线检测:

u  输入模块现场电源掉电检测:

1756-OA8E有此特性。

u  输出模块的保险特性:

Ø

Ø  电子保险可通过软件复位(5000组态软件或程序),或当输出模块循环上电时也可复位。

Ø

Ø  保险不提供过载保护,如一个模块通道发生过载,保险很可能不会熔断,通道连接的设备将被损坏,为给应用提供过载保护,需安装外部保险。

Ø  模块不提供反极性或交流保护。

Ø

Ø

u  输出模块的无负载检测特性:

对于每个输出点,无负载特性仅检测每个处于断态的输出点上的现场配线脱离或无负载。

  带诊断的输出模块的输出电路有一个和输出电阻并行使用的电流感应光隔离器,只有当输出为断开(OFF)状态时,电流才流经此感应电路。

网络:

Scantime_elapsed time(Main task)= Scantime_executiontime(MainProgram)】各程序的和

Intervaltime_elapsed time between triggers(Main task):

自动计算出来的间隔时间

Scantime_executiontime(MainProgram):

周期性任务中的周期时间:

间隔周期,过这么长时间再扫描程序。

这些时间怎么协调?

光纤中继器:

长距离的ControlNet网使用光纤中继器系统:光纤中继器由中继适配器(1786-RPA)和光纤中继模块(1786-RPFS 1786-RPFM 1786-RPFRL 1786-RPFRXL)组成。

l  需要进行系统热备时,可使用冗余拓补,冗余拓补机构的一个约束条件是“通道

lA和通道B的光纤长度差异不能超过650m.

l  双网冗余A网B网都用1786-RPA做中继适配器,拓补如下:

网段中允许标准的RG-6四层带屏蔽同轴电缆的最大长度取决网段中的分接器数目;最大允许网段长度为1000m,带2个分接器,每增加一个分接器,允许的最大长度减小16.3m。最大分接器数量为48,此时允许最大长度为250m

例如:如果网段上需要10个分接器,则最大网段长度为:

       1000m (3280ft) - 16.3m (53.4ft) x [10 - 2]

1000m (3280ft) - 130.4m (427.7ft)) = 869.6m (2852.3ft)

Ø  1786-RPFS0-300M)系统专门用于短距离的应用。该系统要求使用预终结的光缆部件。每个光纤网段的总衰减必须小于6.9Db

该模块与200微米HSC光缆配合使用在短距离应用中,当用户使用即插即用系统时,需要使用预终结的光缆部件。200微米HSC光缆也是一种阶跃型多模光缆。

Ø  1786-RPFM0-3km)可应用在两个ControlNet产品间距离最大为3000km(中距离)的场合。该模块提供节点间与地隔离的能力,可以避免影响传统铜介质的杂波的干扰。中距离光缆网段最大的衰减必须小于13.3db0-60度).

     625/125微米光缆,一种梯度型多模光缆,该光缆与1786-RPFMRPFRLRPFRXL模块配合使用,波长为1300nm

Ø  1786-RPFRL长距离(0-10km)应用。(环形或点对点光纤网络)

Ø  1786-RPFRL超长距离(0-20km)应用(环形或点对点光纤网络)

ControlNet缆线同可能存在噪声的导线分隔开

ControlNet缆线机柜外走线原则:

ControlNet缆线一般走线原则:

u  若线缆必须穿过电源馈电线,则应该垂直电源线穿过。

u  布线是线缆距高压柜或高频/微波射线源的距离至少1.5m

u  若导线位于金属的布线槽或导管内,每一段布线槽或导管都必须和相邻的布线槽或导管段牢固连接,确保在整个长度范围内电气的联系性。在入口连接处电线管道或导管必须和外壳相连接。

网友A:
图片没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