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带抱闸电机

楼主(2020-08-20):
 ABB550 变频器带抱闸电机上升下降重物,有刹车电阻,,上行时没有问题,下行时,速度一快就失速,大家是怎么调参数的,我用的自由停止方式,

网友A(2020-11-14):
把停止方式设置为减速停止,参数9904设置为矢量模式,矢量速度还是矢量转矩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把电机跟负载脱开然后运行电机辨识,还要注意参数2205要设置为0.

网友B:
学习下看看楼主的程序。感谢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