瞬态抑制二极管参数

楼主(2020-08-20):
  瞬态二极管(Transient Voltage Suppressor)简称TVS,是一种二极 管形式的高效能保护器件。当TVS 二极管的两极受到反向瞬态高能量冲击时,它能以10的负12次方秒量级的速度,将其两极间的高阻抗变为低阻抗,吸收高达数千瓦的 浪涌功率,使两极间的电压箝位于一个预定值,有效地保护电子线路中的精密元 器件,免受各种浪涌脉冲的损坏。

  瞬态抑制二极管参数:

  击穿电压VBR:

  瞬态抑制二极管通过规定的测试电流IT时的电压,这是表示瞬态抑制二极管导通的标志电压。反向断态电压VRWM与反向漏电流IR:反向断态电压(截止电压)VRWM表示瞬态抑制二极管不导通的最高电压,在这个电压下只有很小的反向漏电流IR。

  脉冲峰值电流IPP:

  瞬态抑制二极管允许通过的10/1000μs波的最大峰值电流(8/20μs波的峰值电流约为其5倍左右),超过这个电流值就可能造成永久性损坏。在同一个系列中,击穿电压越高的管子允许通过的峰值电流越小。

  最大箝位电压VC:

  瞬态抑制二极管流过脉冲峰值电流IPP时两端所呈现的电压。脉冲峰值功率Pm:脉冲峰值功率Pm是指10/1000μs波的脉冲峰值电流IPP与最大箝位电压VC的乘积,即Pm=IPP*V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