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故障测试仪常见故障现象原因解析

楼主(2020-08-20):
   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电缆故障测试仪也会出现一些故障现象,这些故障现象严重影响了电缆故障仪的使用性能,现在就电缆故障测试仪常见一些简单故障类型进行分解,方便用户自行对设备进行维修,省去返厂的麻烦。

电缆故障测试仪开机之后,电源指示灯不亮。

   出现这种情况,首先观察屏幕上有无图像显示,如果屏幕不亮,有可能是电池没电,需对设备进行充电。待充电完毕,再次开机。如果开机后屏幕亮了,电源指示灯任然不亮,则表示指示灯损坏,需更换指示灯。如果充完电屏幕和指示灯依然不亮,说明电缆故障测试仪主机中的电路板出现故障,这种情况切勿自行拆机维修,一定要联系厂家进行维修。

现象二、设备开机后,电源指示灯亮了,但是电缆故障测试仪的屏幕没有图像显示。

   设备屏幕没有显示,有可能是试验现场光线强烈,导致屏幕显示的状态不易被查看。这时只需调节设备的对比度,就可以解决问题。具体怎么调节电缆故障测试仪的对比度,可以根据产品说明书进行操作。如果确定不是光线的原因,则可能是主机电路板出现故障,需要返厂维修。

现象三、电缆故障测试仪在使用过程,设备可以正常发射波形,但是没有发射波形。

出现这种问题,通常是有两个原因:一是测量前选择的测量范围过大或过小,不合适的测量范围,会影响设备的正常使用。这个时候只需回到测试前的步骤,选择正确的范围在进行测试。二是因为输出测试线与被测电缆的连接处没有固定,仪器无法检测到被试品,所以发射出的波形没有反射波形回应。可以先停止试验,检查接线。待一切正常之后,再重新进行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