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途V16版本问题

楼主(2020-08-20):
   各位大神  厂家用的组态软件是V15.1的   我现在想下载他的程序  可以用V16吗   还是必须用V15.1

网友A:
   你使用 V16 的话,你打开 V15 的项目程序就提示需要升级,升级项目程序成为 V16,这样你就可以使用V16 下载项目程序到 PLC 中去,然后 V15 就打不开了!

    我还在使用 V14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使用 V16 的话,你打开 V15 的项目程序就提示需要升级,升级项目程序成为 V16,这样你就可以使用V16 下载项目程序到 PLC 中去,然后 V15 就打不开了!       我还在使用 V1...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