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MART200与SMC伺服电机程序案例

楼主(2020-08-20):
求西门子SMART200与SMC伺服电机程序案例

网友A:
走通讯还是直接做向导,利用GOTO指令就可以,没有那么麻烦的,做好各个的轴的GOTO的指令循环就则可以了,论坛有修改的案例的,

这个是通讯案例的相关的帖子

http://bbs.gongkong.com/d/201509/637488/637488_1.shtml

网友B:
对于运动控制,可以使用软件里边的向导来做,然后直接调用指令。

有需要的话,私信我,指导解决问题

网友B:
对于运动控制,可以使用软件里边的向导来做,然后直接调用指令。

网友C:
个人建议:200smart就是垃圾中的垃圾,控制伺服电机还是选用其余产品,例如西门子1200、三菱、汇川、欧姆龙等等,不要用200smart这种垃圾,就是西门子200也比200smart好很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个人建议:200smart就是垃圾中的垃圾,控制伺服电机还是选用其余产品,例如西门子1200、三菱、汇川、欧姆龙等等,不要用200smart这种垃圾,就是西门子200也比200smart好很多...



你对200 Smart 了解多少  别动不动就垃圾  只能显示你的无知与偏见 还有200 Smart是200的替代产品,只在国内销售。200早就停产了

网友E(2020-10-14):
急需,谢谢大家

网友F(2021-03-05):
引用 网友C:
个人建议:200smart就是垃圾中的垃圾,控制伺服电机还是选用其余产品,例如西门子1200、三菱、汇川、欧姆龙等等,不要用200smart这种垃圾,就是西门子200也比200smart好很多...



为何啊,smart 200 比 200 先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