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西门子PLC接外部设备请教

楼主(2020-08-21):
昨天给西门子smartPLC继电器型号,接个指示灯,严格按照西门子的接线步骤进行的,电源启动后指示灯并不亮,但是其所在Q0.0正常。确认指示灯正常没有故障。

指示灯接的是西门子自带的24V电源,后来接到开关电源正负极也是不亮。我现在发现指示灯有个接220V,10ma的说明,是不是这个指示灯接不了24V,只能接220V电源?

还有个问题,就是功率为50w的开关电源连接空开,一通电时,空开就滋滋响,是不是接这个指示灯的缘故?前几天没接指示灯没有这种现象,等着关闭空开后,再启动时,空开出线端是0V或者电压很微弱,开关电源没有电。等着过一会,再接通空开,开关电源接通了,但是空开还有滋滋声。反复出现这个现象。

后来我换个25W的电源,再接指示灯,虽然指示灯不亮。但是空开没有了滋滋声,一切正常。

等着再过一会,我把原先50W电源再次与空开连接,还有PLC还有开关,以及指示灯,空开就没有滋滋声响,是我开关电源有问题还是我空开有问题?谢谢大家指教!!!

网友A(2020-09-23):
第一上面好多人也都说了,你的灯电压等级应该是买错了。220V的,你电源出来24不亮是正常的。你要直接接220也可以,但最好接个开关,这样会安全点。

第二,空开的电流滋滋声音,这有可能是哪里过流造成的,至于具体什么原因。那就要具体问问具体分析了,一般空开都不贵,安全期间换掉吧

网友B(2020-08-21):
换个空开吧,指示灯上面明确标注了是220V交流电压,再查下后来改220V控制指示灯的回路,是否导致了元器件的损坏。

网友C:
这个灯是电压220的,你得接220VA回路里才能亮,看你PLC输出的电压,如果电压不匹配换灯或者加个中继扩展

网友D:
不会那么容易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空开吧,指示灯上面明确标注了是220V交流电压,再查下后来改220V控制指示灯的回路,是否导致了元器件的损坏。

那我断路器接开关电源滋滋响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灯是电压220的,你得接220VA回路里才能亮,看你PLC输出的电压,如果电压不匹配换灯或者加个中继扩展

那我把灯接在开关电源的L与N上行不行?谢谢!

网友E:
指示灯明明就是AC220V么,你去接DC 24V或者其他电压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指示灯明明就是AC220V么,你去接DC 24V或者其他电压都不行。

那断路器或开关电源滋滋响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吗?还是其他原因?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AC米兰 这个灯是电压220的,你得接220VA回路里才能亮,看你PLC输出的电压,如果电压不匹配换灯或者加个中继扩展     内容的回复:那我把灯接在开关电源的L与N上行不行?谢谢!...



具体得看你的控制原理了

网友F:
线没接好或者空开小了       PLC接个24V继电器控制指示灯

楼主:
引用 网友F:
线没接好或者空开小了       PLC接个24V继电器控制指示灯

空开小了?

网友G:
电压等级不对

网友H:
想必你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吧

楼主(2020-09-22):
引用 网友H:
想必你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吧



是的

网友I:
最简单的方法你先用一个标准电源先测试一下

网友J:
空开坏了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