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系统的一般配置

楼主(2020-08-21):
各位高手好,

    现在刚开始自学PLC,之前摸过也有一丁点基础。打算买点硬件回来练手。

想做一个2-3点的温控系统,不知道要具体买哪些东西?

PLC选用XC3-24R-E,14点的好像不支持扩展模块。

温度输入是K热电偶,应该可直接选用温度模块吧?XC-E2TCA-P

然后还需要DA模块输出控制SSR加热,XC-E2DA-H

最后再选个触摸屏,7寸的屏TGM765-MT

热电偶和SSR家里有。

不知道这样选对不对,还请各位指正。

网友A:
过来人说一下,新手想学PLC,最好先找个大牌子练练,不管日系还是欧美系的,用那个入门,然后再玩国产,就简单了

楼主:
谢谢您的建议,主要考虑是信捷价格适中且技术支持反响比较好

网友B:
我有一个欧姆龙cp1e -40 的PLC我想转让,有意再商量。13388370961,童先生

网友C:
选型可以。

触摸屏用TG765-XT-C的能便宜一点。

若使用PT100温度探头,选型会更灵活,比如可用XC-2AD2PT-BD代替扩展模块,会便宜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选型可以。触摸屏用TG765-XT-C的能便宜一点。若使用PT100温度探头,选型会更灵活,比如可用XC-2AD2PT-BD代替扩展模块,会便宜很多。...



谢谢您的留言,对我很有帮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