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兆欧表测量绝缘电阻时,应该注意哪些事项

楼主(2020-08-21):
   用兆欧表测量设备的绝缘电阻时,必须先切断电源。对具有来较大电容的设备(加电容器、变压器、电机、电缆线路等),必须先进行放电。

   兆欧表应放在水平位置,在未接线之前,先摇动兆欧表看指针是否在“∞”处,再将“L”和“E”两个接线柱短路自,慢慢地摇动兆欧表,看指针是否在“0”处。对于半导体兆欧表不宜用短路校验。

   兆欧表电缆故障测试仪引线应该用多股软线,而且应有良好的绝缘。

   不能全部停电的双回架空线路和母线,在被测回路的感应电压超过12V时,或当雷雨发电时的架空线路及与架空线路相连接的电气设备、禁止进行测量。

   测量电容知器、电缆、大容量变压器和电机构绝缘电阻时,被侧对象要有一定的充电时间,电容量越大,充电时间应越长,一般以兆欧表转动一分钟后测出的读数为准。

   在摇测绝缘时,应使兆欧表保持额定转速,—般为120r/min。当被测设备电容量较大时,为了避免指针摆动,可将转速提高到130r/min。

   被测设备表面应擦拭清洁,不得有污物,以免漏电影晌测量的准确度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