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送料机故障排除方法

楼主(2020-08-21):
 伺服送料机不是冲压行业较早的送料机型,但却是近年来受广大客户受欢迎的机型,在短短十余年里就已经逐步取代滚轮送料机的市场地位,成为了冲压业主选择的送料机机型。在使用伺服送料机时常常会出现一些小故障,那么,伺服送料机一般会出现什么故障呢?

伺服送料机

  1,送料量误差以及方向不准,一般是由于,送料滚轮或齿轮等有金属或其它异物进入,送料起动、放松及冲床动作时序有干涉。材料送入送料机时,滚轮会产生打滑之现象。明白故障的原因只需要真的不同问题作出调整就可以了。

  2,送料误差有固定方向,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有几点:送料滚轮的压力不足;送料长度过长或者过短;模具内有毛边或者异物。针对不同问题的解决方法,增加压力,卷料宽度和模具导料板是否适当?或摸具和NC送料机是否成一直线,检查挡料板和脱料板。

  3,有时候会出现滚轮放松不顺,这是由于冲床放松凸轮的微动开关SW信号不正常以及送料方向有偏移现象,同时空压部件运作不正常,这时候只需要将空压部件调整适当或更换电磁阀、气缸、配管等,并检查电线是否脱落或更换微动开关或更换电气箱内的继电器。

  4,送料时的突发性误差,这种情况是NC送料机对材料的调整量有误差,整平机和伺服送料机是否搭配或整平机和NC送料机中间之距离及料弧之高度和冲床回转数是否适当,还有就是滚轮和伺服马达之间传动间隙比较大。这时候只需将皮带轮的皮带调紧。

  5,送料量是平时的2倍或以上,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应该立即检查伺服送料机起动之微动开关和电线端子等是否有噪声干扰之现象;如有噪声干扰时,更换微动开关和端子台之间的电线。并采用金属网状隔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