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缆故障检测的基本步骤,你知道几点?

楼主(2020-08-21):
   随着电力电缆的大范围的使用,电缆出现故障的频率也是越来越高。为了保障电缆故障检测工作的检测效率和质量。这些关于电缆故障检测步骤一定要知道。

   在进行电缆故障检测之前,首先要对故障电缆的故障类型及严重程度做做出判断,从而选择合适的电缆故障检测方法,来开展电缆故障检测的工作。一般对电缆故障诊断,通常是采用摇表、万用表测量故障电阻,确定电缆故障是高阻还是低阻;是闪络还是封闭性故障;是接地、短路、断线,还是它们的混合;是单相、两相,还是三相故障。

   接下来,就是利用电缆故障检测仪主机来测试电缆故障点的大致距离,在电缆的一端使用仪器确定故障距离。 一般是根据电缆绝缘阻值的高低来选择合适的测试方法检测。电缆电阻值低于200欧姆,使用低压脉冲检测即可。如果故障电缆阻值高于200欧姆,那么就是需要借助高压设备配合,进行闪冲测试。

   在确定电缆故障点的大致距离后,然后利用电缆故障精准定点仪设备对故障点进行精准定位。目前对于电缆故障点精准定位的方法通常是采用声磁同步法定点。利用放电的电磁信号进行同步,对声音信号进行数字化采样,将放电瞬间的声音波形显示在液晶屏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