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不会安装阀门吗?

楼主(2020-08-21):
01阀门定位器的安装和校准

阀门定位器SVP经设计可承受严苛的操作条件。但是,安装位罟必须满足某些标准,否则可能产生非预斯操作。阀门定位器旨在在以下条件下操怍:

■环境温度为-40~C~+80*C相对湿度为10~90%

■温度和显度不突然变化磁场感亚未超过400A/m。

■避免格SVP安装在大型变压器高频电炉等设备附丘。

■对于HA执行机构,振动不能超过2G(5~400Hz)

阀门定位器经过精心设计可与正作用执行机构、反怍用执行机构或旋转执行机构控制阀组合使用。SVP主机重量约1.7kg。应采用与连接传统电气阀门定位器相同的方去连接SVP.

阀门定位器执行机构的类型和尺寸决定了安装板的类型以及SVP设置。如果您订购带指定类型的执行机构的SVP,则该SVP应附带正确的安装套件,并且应将正确的执行机构设置应编程到SVP中。然后,自动设置程序被用于校准SVP。请注意,错误的设置不仅降低SVP的有效性,还可能导致SVP损坏或故障。

若要从现有阀门上卸下SVP,请首先断开任何提供气压电力的操作线或拦截阀门定位器的控制信号。

当SVP安装在危险环境(如腐蚀性空气)中时,不建议关闭空气供应,除非SVP被移除。气压可防止商蚀性气体进入SVP。

02阀门定位器在安装SVP之前,请检查:

变化:使用适当的、与执行机构匹配的安装版和反馈杆长度。

间隙:请勿将SVP安装在难以实施维护的地方,否则会干扰管道、接线或调整。检查机械干扰和阀门操作间隙。

定向:以正确的方向安装SVP。避免SVP左侧(导频继电器所在位置)位于顶部。

脆弱性:SVP可能因过度冲击或压迫而受损。请勿压迫反馈杆或穹曲反馈栓。

牢固性:请确保螺栓和螺幅被牢固地拧紧在SVP和控制阀上。

阀门定位器在实际应用中与其他仪表比较,属于故障率不太高的设备,我们曾组织人员对损坏的阀门定位器进行修旧利废时候参加人员得出结论,阀门定位器怎么会损坏呢?总结故障原因:弹簧变形,放大器脏,堵、喷嘴挡板脏,恒节流孔脏等,大部分是由于外部因素造成的,主要是气源,所以我们做的就是定期清理过滤器。

阀门定位器正确的安装和校准对设备非常重要,对工作也非常重要,所以在一开始就调试好设备,可以很好地帮助设备正常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