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CAD制图软件中的对象断线功能有什么用?怎么用?

楼主(2020-08-21):
在使用正版CAD制图软件画图的过程中,绘制管线后要插入设备,而原来管线与需要对象断线状态不一样,那在这个时候就可以使用对象断线功能来完成,后续修改起来也比较方便。下面以浩辰CAD软件为例给大家介绍一下正版CAD制图软件中对象断线功能的使用技巧吧!

首先打开浩辰CAD制图软件,然后在菜单栏中找到并点击扩展工具—编辑工具—对象断线。如下图所示:

或者直接在命令行输入快捷命令:BREAKOJBECT后按回车键确认即可调出“对象断线”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打断间隙:默认值为0,线直接在交点处断开。如果设置了一定数值,例如设置为2,线将被断开一个以交点为中心,宽度为2的缺口。

选定的线相互打断:在选定线并回车后,选定的线在所有交点处被断开。

用选择集B打断选择集A:选择对象后回车,之前选择的对象为选择集A,再继续选择对象,回车,这次选择的对象为BA选择集中对象在与选择集B对象相交处被打断。如果选择集B中有与选择集A中重复对象,给出提示“两个选择集有重复对象,是否打断这些对象”,根据用户选择是否来处理这些对象。

打断与选定对象相交的线:选择一条或多条线后,将与这些线相交的图形在交点处打断。如果选择了多条线,这些线之间相互相交,会弹出提示:“选定对象相互相交,是否在交点处打断”,根据用户选择来处理这些交点。

选定对象被与之相交的对象打断:选择一条线或多条线后,这些线被所有与之相交的线打断。当管线出现交叉但不相连的状态时,会将其中一条线打断并留有一定间隙,表示被打断的管线在下方。此外,在图形编辑的过程中有时也需要将图形在相交处打断。

以上就是浩辰CAD制图软件中对象断线功能的使用技巧,大家日后在使用正版CAD软件绘制管线后要插入设备,而原来管线与需要对象断线状态不一样时可以参考本篇CAD教程使用对象断线功能来解决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