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数值区间比较ST语言怎么写

楼主(2020-08-21):
想D0数值大于10,小于20的时候,置位Y0   通过ST语言来写

类似

IF 10<D0<20  THEN

Y0:=1;

END_IF;

在软件里转换不了。

希望有大佬提供其他写法,梯形图的我知道用ZCP指令

网友A:
IF 10<D0 and D0<20  THEN

Y0:=1;

END_IF;

我一般都是这么写的

网友B:
IF 10<D0<20

一般都要拆开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 10<d0 p="" <="" d0<20 and="">



谢谢大佬!!

网友C:
不要写在一起啊  要拆开写10<D0 and D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