弯线机常见的故障怎么解决

楼主(2020-08-22):
  1、关闭弯线机电源,打开线架门,线架电路大部分都安装在门上,仔细检查看是否有接线端松动,从而造成线路接触不良。如有,请把固定螺丝拧紧。

  2、问题依然存在,请打开安装线杆的铁盒(旧款线架为长方形,新款线架为椭圆形)可以看到里面有两个长方形塑料制成的光电感应接近开关,其中,左边为点动开关,右边为缠线报警开关。开关上有一盏红灯,灯亮表示开关已感应到铁质物品。正常情况下,缠线报警开关上的灯是不亮的。如灯亮可能是开关感应到铁盒,请调整开关位置。最佳位置为:正常时灯不亮,但当线杆拉到右边最大位置时,感应开关灯亮且不会碰到开关(磨簧机)。

  3、问题还是存在。请打开线架门,可以看到门上有一排继电器(方形,透明塑料外壳,可看到里面的电路)。旧款的线架为4个,新款线架为3个,其中从左往右数。第2个为缠线继电器,把它取下,清洁上面八个通电插脚,照原来的方式插上,如还不行,请更换一继电器。

  4、如问题还存在,在线架内靠近门边,有一个开关电源(外壳是圆形网格白色铁皮制成),其上有一盏绿色的小灯。通电,看灯是否有亮,如有,请用万能表测量V-、V+两脚的电压,注意此处为直流电压。是否有24v,如没有请要按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