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图在线连接

楼主(2020-08-22):
博图下载程序经常会出现节点不兼容

电脑IP,端口都正常     在线访问也成功检索到目标PLC

有时候可以连上,过个几天再试又连不上。  网上方法乱七八糟也没个确切方法

楼主:
  1. 重启电脑

  2. 硬件版本换下  4.0  4.1啥的

  3. 控制面板PG/PC接口

  4. 重新组态PLC

  5. 项目数在线访问更新下可访问设备

自己做过的一些尝试,然很多时候并没什么用处     换个电脑也许能连上,然后恢复出厂设置再连。。。

楼主:
西门子通讯很NB,这个不兼容问题是真的SB

网友A:
看看版本是否合适,及订货号

楼主:
刚一个1212C连不上,重启电脑可以了

之前有几次重启没有,改的硬件版本。奇幻的是4.2改4.1可以连上,PLC断电后连不上了,再改4.0又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版本是否合适,及订货号



这些有时候可以,大多数不行    没搞懂西门子在线连接到底咋回事

网友B:
这问题也遇到很多次,改了程序后下载就出现硬件版本过低,必须把改过的程序恢复才可以正常下载,至今也很困惑

网友C:
试下用高版本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下用高版本软件



暂时用的15-1     和版本没什么关系吧,之前用的14和15都出现过

网友D:
有条件的话换台电脑试试看  可能网卡有问题

网友D:
或者 搞个路由器  用无线网试试看

网友E:
1、把网线拔下,重新插回去就好。或者你关闭项目重新打开就好了。

网友F:
是电脑直接连到PLC上还是间接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电脑直接连到PLC上还是间接连的



一般都是用交换机

网友G:
跟网线直连和交叉接法都有一定的关系的。。

网友H(2020-10-06):
思路:能Ping通,就不是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