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软件编写FPXH定位控制

楼主(2020-08-22):
松下PLC软件pro7 编写 FPXH 定位控制,和F385指令怎编写啊,求助高手指教,能提供个样本就最好了!

网友A:
直接用GR7写好了

网友A:
原理是一样的,只是原来的各参数都整合在里面而已

网友B(2020-12-15):
也不会用这个东西,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也不会用这个东西,哎

网友D(2021-02-27):
是一样的该有的指令都有,而且帮助做的很好,用ST编程,会方便很多

网友E:
需要帮助可以信息我,我是松下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