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科MT4512与200SMART通讯问题1

楼主(2020-08-22):
步科MT4512与200SMART原来是用网线通讯的,现在想改成串口通讯,想把网口省下去连接DCS 。

有知道怎么做的高手吗?不管答案行不行先谢谢了

网友A:
改成串口也可以,步科屏里应该有200 Smart这个驱动可选的,硬件连接就是RS485方式,具体接线参考一下触摸屏硬件端口定义。

网友B:
想省掉PLC的还是触摸屏的网口呢?DSC是要采集谁的数据呢

网友C:
问题1:

在触摸屏帮助里有触摸屏与各PLC的连接方式介绍

问题2:

去连接DCS,加个交换机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问题1:在触摸屏帮助里有触摸屏与各PLC的连接方式介绍问题2:去连接DCS,加个交换机就好了...



是的,同一个网口,加交换机,HMI可以同时用多个协议的

楼主:
谢谢 各位了,准备用3楼4楼的方法加交换机,再次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