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西门子SF222CN的数字量输出

楼主(2020-08-22):
请教下问题,本人刚结束PLC,以SF-200,CPU222 CN 为练手工具,对这个设备的数字输出 Q0-5有点疑问;

比如,我想根据输入I0.0如果闭合,那么Q0.0输出,带动继电器HH52P ;

现在输入接线没有问题,也能正常进行控制Q0.0的输出,设备上面的 Q0.0的灯也亮起了,用万能表测量了下,Q0.0和 L+没有电压,无法带动继电器,后来根据接线图,接了个24伏的外接电源 串联进去,如下面的。

现在发现个问题,当I0.0断开后,按照程序运行,Q0.0也断开了(标志灯暗了),达到目的,但继电器HH52P还是闭合的,没有复原到初始状态 ;

我怀疑我是接线错误,请指教。

楼主:
补充下连接图

楼主:
大佬们帮忙下呢 。

楼主:
每天都必须顶起,是不是我这个问题问的有点白,大家不屑回答啊 。

网友A:
把怀疑去掉!肯定接错线了

网友A:
M和Q0.0短接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开关电源V+接L+,V-接M,Q0.0接继电器A1,继电器A2接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