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一种排版更合适

楼主(2020-08-23):
40×80的横箱,33×74的安装板,哪一种排版方式更好点

网友A:
驱动器一定要竖直安装,而且要与其他电器留一定距离。驱动器背面的散热器沟槽垂直方向安装,是空气自然对流的方向,有利于散热。如果是横箱,上面那个图摆放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器一定要竖直安装,而且要与其他电器留一定距离。驱动器背面的散热器沟槽垂直方向安装,是空气自然对流的方向,有利于散热。如果是横箱,上面那个图摆放正确。...



多谢指点。我已经安照下面那种安装了,箱子右上角安装拔风风扇,就在驱动器边上。图一安装的话电器放两排,位置太紧凑,接线太不好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