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分享一个最近处理755HIP的接地故障处理

楼主(2020-08-24):
最近用了6年的powerflex 755 FRAME8变频器在使用中突然报接地故障,这个故障大家都很熟悉了;

折腾了一周,终于是查出了罪魁祸首,下面给大家分享下处理过程,虽然走了弯路,终归找到问题根源就行了!!

楼主:
整个过程就是报接地故障后,现场人员复位重新生产又可以用,但是能继续用多久每个定数,刚开始检查电机和接线盒,只是接线盒的地线和U相的线在有压在一起的痕迹,还有就是外用的鼓风机整烂了,不知道是不是有东西掉到电机里面去了,处理后用了4个小时,天快亮了,又报警了,然后现场开始把电机换了,等白班的一开班马上又报警了!这期间监控到U相的电流会突然放大,确定是U相有问题了,但是三相对地用万用表测没问题,整个就很尴尬了

附一张报警代码界面

楼主:
白天生产了一会,报警又来了,现场开始考虑是变频器的问题了,但是线路排查大家认为整个线路都是没有晃动,没有干涉的!然后拆掉变频器逆变器,整组变频器太大了不好搞,拆掉变频器出线后测三相对地,2500V的摇表测出来2M欧,大家认为这个数没问题(后续问题就在这里了);大家辛辛苦苦换了逆变器,好了,用了一天半,但是监控发现U相还是有电流突变的情况,只是没报警,这个问题肯定还会来

就这种,突然来一下

楼主:
因为还没到周末,只能这样用,也一直在考虑还要检查啥,查线现场反馈查过了,没问题并且摇表也摇出来没问题!快到周末了,连续两个晚上一两点,变频器又开始报警了,复位继续用,也没啥招了!到了周日,一早起来就想了很多方案,给变频器输出换相,确定外部还是内部问题,换主板,换.....,周日到了现场花了两个小时换相,试机,试不出来问题,果断拆桥架查线!!终于.......    (虽然还没怎么用,但是问题可以肯定了)

楼主:
总结下,线缆破损位置很隐蔽,因为设备很高,这个磨损点位置也很高,一般也想不到

另外一点,摇表这个东西看来只能是能测出来万事大吉,测不出来也不能说没问题

这个问题仅供大家参考,我们这个接地故障是偶尔报警,不是一直报警,因为复位后电机自由停机要很长时间很耽误生产!这个问题就是电机 变频器 线路 总有一个有问题才会报警

网友A:
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此类问题可参与我们论坛的接地故障的有奖分享活动:http://bbs.gongkong.com/d/202008/837699/837699_1.s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此类问题可参与我们论坛的接地故障的有奖分享活动:http://bbs.gongkong.com/d/202008/837699/837699_1.shtml...



已发过去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总结下,线缆破损位置很隐蔽,因为设备很高,这个磨损点位置也很高,一般也想不到另外一点,摇表这个东西看来只能是能测出来万事大吉,测不出来也不能说没问题这个问题仅供大家参考,我们这个接地故障是偶尔报警,不...



补充一下,事后单独2500V的摇表测电机都是500M欧以上,当时在现场测出来2M欧,一直认为绝缘到达M欧级别就够了,判断这个标准看来是要更新下认知了

网友B:
没有说明电机(变频器)的额定电压?400V电压等级的电器不用2500V绝缘表测量,要用500V表测量;10KV电器用2500V绝缘表测量。低压电器用2500V表测量,其数据不能说明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说明电机(变频器)的额定电压?400V电压等级的电器不用2500V绝缘表测量,要用500V表测量;10KV电器用2500V绝缘表测量。低压电器用2500V表测量,其数据不能说明问题。...



变频器电机都是用的380V的,这个主要是测线对地, 变频器的端子是断开才测的,电机都是固定三角形的,电机接线端子没断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8楼        对内容: 【没有说明电机(变频器)的额定电压?400V电压等级的电器不用2500V绝缘表测量,要用500V表测量;10KV电器用2500V绝缘表测量。低压...



400V电压等级电器用2500V摇表测量,得到的数据会不准确。因为,2500V的电压有可能击穿正常绝缘,测得低绝缘电阻或者显示短路。

没有拆掉电机线,测量结果是动力线路和电机的绝缘,咋区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lihpin" 的回复,发表在9楼        对内容: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8楼        对内容: 【没有说明电机(变频器)的额定电压?400V电压等级的电器不用2500V绝缘表测...



这个故障主要原因都是的线路对地短路,有漏电流,要么电机线缆对地短路,要么电机绕组绝缘不好对地短路,线缆对地大都是磨破皮啥的,如果是简单的直接磨穿结结实实搭地上了万用表就够了,变频器输出断开后如果测出对地有问题,下一步就是拆掉电机进线测两端,再判断电机还是动力线的问题了,事后单独测电机是500M欧以上,所以当时如果我的标准没那么死板的话,就能提前确定是线缆的问题了,电机端500M欧,过了一道线就只剩2M欧了,问题就很明显了

网友C(2020-10-14):
欧姆龙PLC编程软件7.3

网友D:
感谢分享,感觉很强大

网友E(2020-11-14):
天道酬勤

网友F(2020-12-18):
内容很详细,有心了,感谢

网友G(2021-02-02):
拆掉变频器逆变器,整组变频器太大了不好搞,拆掉变频器出线后测三相对地,2500V的摇表测出来2M欧,戴思乐集团感谢分享,感觉很强大。

网友H(2021-03-08):
感谢楼主的样例分享

网友I(2021-04-28):
自贡市专业维修工控设备,159微 8317 号1830变频器,伺服器,控制板,IO板,人机界面等等。

网友J(2021-07-27):
折腾一圈,最后气死人,很多故障都是自己把故障整的很复杂,泪啊

网友K:
低压380V摇表用500V的就行了,其实,断开变频器,断开电机进线直接测电机没问题,故障点就行明显了啊,一般变频器出了短路问题是不可能复位再运行的。

网友L:
过来学习一下啦 谢谢了66

网友M(2021-10-21):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N(2022-09-12):
引用 楼主:
总结下,线缆破损位置很隐蔽,因为设备很高,这个磨损点位置也很高,一般也想不到另外一点,摇表这个东西看来只能是能测出来万事大吉,测不出来也不能说没问题这个问题仅供大家参考,我们这个接地故障是偶尔报警,不...



这个问题确实有点恼火!经验啊!

网友O(2025-07-06):
我们出现了同样的故障,拆线后,还是报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