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力控浮点数数据不对!!!

楼主(2020-08-24):
西门子1200和力控7.2通过modbus tcp通讯,西门子发送的是浮点数数据格式是real,我在装力控电脑上已经用modscan32读到了数据,但是在力控里数据是错误的,所有的数值都不对,数据配置所有的组合我都试过,均不对,请教大神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改一下你的地址,如果你正常要采40001的数据,在力控里面,就是40002

网友B:
浮点数顺序无非就那几种组合:ABCD、BADC、DCBA、CDAB

你用modscan32测试的时候,你看看是什么顺序,然后力控照此设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一下你的地址,如果你正常要采40001的数据,在力控里面,就是40002...



谢谢,确实是这样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