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控制PID_Temp使用

楼主(2020-08-24):
前几天做了个小项目,就是一个小罐子外面用蒸汽盘管加热,通过调节阀控制蒸汽流量来控温的。找了一些资料使用PID_Temp功能块控制。软件环境:Protal V14。

遇到以下问题:使用工艺块调试的时候,要不就输出0,要不就输出100%。温度控制不准,因为加热过程较长,可能是蒸汽压力小的原因,从30度加热到100度要三个小时。。。

启动预调节功能,时不时出错,然后没有完成。。投入使用,温度控制不准,设定60度,可以在55~67°间波动。。

调试的过程是这样吗?

1、预调节相当于系统自整定,产生一组PID参数?没成功就获取不到参数?

2、预调节要求设定温度与当前温度相差至少50%以上,使得进行预调节的时间太长了。。。初期设置100度,我看时间太长,中途改成70度,直接就报错了。。三个小时白弄了。。

3、加热因为达到设定值得时间太久了,调试耗费的时间太多,有没有快速方法?比如流量或压力之类的反应很快,比较好调整。

4、顺便看看程序写的有没有问题。

网友A:
1、首先建议你编写一个比例阀块和模拟量块。

2、然后编写一个PID自动调节的块,PID调节,要有启动,sv值(需要设定的温度),pv值(温度探头值)还要有p的参数和I的参数想做的更好还有死区范围。然后就是输出。模拟量输出值是给到比例阀输入控制蒸汽比例阀开度大小。

3、不建议使用博途自带pid温度调节块,个人吐槽难用的一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