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PLC问题求助

楼主(2020-08-24):
求助!西门子300PLC 型号:CPU313C 供电后显示状态正常,开关拨到RUN时指示灯闪动数次后熄灭, SF 灯常亮,无法运行,什么原因?请各位师傅指教!附图片

网友A:
请使用Step7软件连线你的CPU读取模块诊断信息。

HAVE FUN!

楼主:
故障已经排除,是程序存在问题,重新对硬件进行组态,关闭CPU的电源,开关拨到STOP位置后供电,此时STOP和DC5V灯亮,在把程序下载到PLC里,再将开关拨到RUN位置,指示灯点亮运行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使用Step7软件连线你的CPU读取模块诊断信息。HAVE FUN!...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