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工业机器人维修主板故障检测方法

楼主(2020-08-24):
ABB工业机器人维修主板故障检测方法:在ABB工业机器人主板出现问题,一定要对主板进行详细的检查,可以通过放大镜进行检测,使用放大镜有两个好处:①工业机器人的电路板上的PCB连接线是否出现破损、附着灰尘及油污、断线及短路等情况;②主板上的电阻、电解电容、电感器、二极管、三极管等元器件是否有断开的情况出现。

ABB工业机器人维修主板故障解决措施:使用万用表测量ABB工业机器人的供电电源与接地电阻的方法检测,工业机器人上电路板的电阻≥70Ω,如果测量电阻值太小,故障的原因就有可能是电路板上的电子元器件损坏,要熟悉电路板上各元器件的电压值及电阻值,可以通过检测各元器件的电压或电阻将损坏的元器件进行更换。在更换时一定注意元器件不能连接错误或者安装位置错误,造成旧的故障没有修复,新的故障有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