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屏多机,和维纶一样吗

楼主(2020-08-24):
一屏多机,和维纶一样吗

网友A:
如果是一个屏带多个同品牌PLC可以给PLC设置不同站号放在一个串口下,要么放在四个串口下。

下面是7寸与10寸屏的九针对应COM引脚接线,12寸的后面有3个口分别是COM1、COM2、EXT,其中COM位RS232引脚235,COM2为RS485引脚78,EXT分为COM3与COM4,COM3位RS232引脚235,COM4为RS485引脚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