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M1A与电脑连接

楼主(2020-08-24):
PLC型号是CPM1A-40CDR-V-V1,现在我有CQM1-CIF02电缆线,但我的笔记本没有九针串口,我找到USB与串口的转接线,这样的话,在电脑与PLC连接时,需要设置其他一些东西吗?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编程软件版本是V9.5的。

网友A:
hostlink协议,硬件链接可以参考:

CQM1-CIF02                  USB转RS232电缆

2                  连接       2

3                  连接       3

9                  连接       5

4、5短接                   4、6短接

                                 7、8短接

网友B:
CPM1A是古老的PLC了,我还有一根那个专用编程电缆,不过现在我都是首先转为以太网再说:北辰有那种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hostlink协议,硬件链接可以参考:CQM1-CIF02                  USB转RS232电缆2                  连接       23                  连接       39                  连接       54、5短接                   4、6短接                                 7、8短接

市场上买的那种USB转232的线能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关育谋 hostlink协议,硬件链接可以参考:CQM1-CIF02                  USB转RS232电缆2                  连接       23...

要自己改线、焊接,比较麻烦

可以买一根老式编程电缆,直接用。

网友C:
你手上的已经可以联线了!

  1. 先安装USB 转 RS232驱动,确认在计算机硬件表里可以看到到COM口

  2. 再将编程线与转换线联接

  3. 在编程软件打开,在选取PLC型号,选联通讯端口与电脑端口对应

  4. 可以联线测试啦!

网友D(2020-10-23):
USB转串口的驱动要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