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故障测试仪出现故障的原因

楼主(2020-08-24):
电缆故障测试仪出现故障的原因
电缆故障测试仪厂家,电缆识别仪厂家
 电缆故障测试仪是维护各种电缆的重要工具,但在使用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问题,对在使用电缆故障测试仪的过程中进行电缆故障测试仪的故障分析。

   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电缆故障测试仪也会出现一些故障现象,严重影响电缆故障测试仪的性能。现在,对电缆故障测试仪中一些简单的故障类型进行了分解,使用户可以自行维修设备,省去返回工厂的麻烦。

   1、电缆故障测试仪开启后电源指示灯关闭。

如果屏幕不亮,可能是电池没电了,电缆故障测试仪需要充电。完成充电后,再次打开,如果电缆故障测试仪的屏幕打开,而电缆故障测试仪的电源指示灯仍然不亮,则表示指示灯损坏,需要更换指示灯;如果电缆故障测试仪充电,屏幕和指示灯仍然不亮,说明电缆故障检测仪主机上的电路板有故障,这种情况下不能拆卸机器进行维护,必须联系电缆故障测试仪制造商进行维护。

   2、电缆故障测试仪屏幕没有图像显示

电缆故障测试仪打开时,电源指示灯亮起,但电缆故障测试仪的屏幕没有图像显示,设备屏幕不显示,可能是测试现场光线强,导致屏幕显示的状态不容易查看。此时,通过调整电缆故障测试仪的对比度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如何调整电缆故障测试仪的对比度,可根据电缆故障测试仪的厂家 s指令进行操作,如果确定不是光的原因,

可能是主电路板故障,需要返厂修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