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的程序是用什么打开的

楼主(2020-08-25):
想学习下西门子,想问一下这个AP13的文件是用什么软件打开的?不是博图的吗?

网友A:
博图V13 SP1版本开启

HAVE FUN!

网友B:
打开程序的话是博图V13版本,V13点几就要看程序是用什么几点几的版本写的了。

网友C:
博图V13以上的版本都可以打开。。

楼主:
我有装博图V14,但是打不开。意思是说V14只能打开V14写的,V13只能用V13写的?V15也是一样?

网友D:
V13以上比它高的版本都可以打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装博图V14,但是打不开。意思是说V14只能打开V14写的,V13只能用V13写的?V15也是一样?...

V13 SP1的可以在高版本中打开,但是需要进行项目移植。

V13或早期程序需要在V13 SP1进行项目移植后才能给后期的编程软件开启。

HAVE FUN!

网友E:
引用 网友D:
V13以上比它高的版本都可以打开



15是打不开13SP1的

网友F:
这么多版本真的挺麻烦的

网友G:
面对不断更新的各种版本,各种麻烦的兼容问题,小伙伴们都很无奈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面对不断更新的各种版本,各种麻烦的兼容问题,小伙伴们都很无奈

同感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有装博图V14,但是打不开。意思是说V14只能打开V14写的,V13只能用V13写的?V15也是一样?...



用V13归档,再用V14恢复(在项目里面)       这种格式只能用V13打开

网友J:
博图v13sp1的版本  用比不低于这个版本的的就可以打开了  先开软件  从软件里面打开

网友K:
打开软件,直接把这个拉进去就好了吧,提示升级

网友L:
我用的博途V15 有的例程是归档好的,需要点进去点文件再点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