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E与CP1H串行通信

楼主(2020-08-25):
手册上只有CP1E与CP1E串行通讯和CP1H与CP1H串行通讯。没有CP1E与CP1H通讯,CP1E书写MOV 3100 D0,左母线会显示红条,有没有做过的大师,看看改怎么搞

网友A:
3100这个数据要赋值,要定义它的数据类型  # BCD  & 十进制

网友B:
OMRON之间的PLC串行通讯,不用编写程序的。按照操作手册配置好以后,两台PLC或者3台PLC的CIO区数据会自动连接好的,具体见下图:

如有疑问可以联系我

网友B:
2楼讲的貌似没有道理啊,楼主讲的问题我也没有发现啊。直接 MOV 3100 D0 程序一点问题没有啊。

见下图程序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