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诊断一下这个PLC出了什么问题呢?

楼主(2020-08-25):
一位同事在现场协助客户安装机器,待到通电以后发现PLC不能工作了。

说明一点,机器是旧设备。以前运行过一年多了。没有什么大的毛病!

这次问题现象是:1200PLC扩展模块信号输入指示灯全部红灯闪烁,而且PLC的CPU上面ERROR 、MAINT(维护)指示灯也是红色闪烁状态。

模拟量模块为SM1231四输入(0-10V)。

试着把模拟量模块压力传感器(三线制)输入信号去掉,PLC所有红色指示灯消灭。程序部分可以运行。

一旦再次输入压力传感器信号,触摸屏屏会显示压力、温度、电流都超大(比如额定电流为320A,触摸屏显示780A)。

但是去掉压力传感器输入信号,温度和电流显示正常!

大家诊断一下,问题出在哪儿?

现场同事没有电脑,程序没法在线监视!!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的确是压力传感器坏了!感谢大家积极给予答复

楼主:
在没有看到程序前提下.第一感觉:压力传感器坏了?!昨天刚邮寄过去一个万用表,只有测量一下输出信号是否OK?

网友A:
极有可能压力传感器外部线路短路或者断路  造成模块报警

网友B:
有强电流进入模块了

网友C:
仔细检查PLC模拟量设置有无问题,在换传感器试试,估计你的设置上可能有点问题。

网友D:
模拟量模块外部开路或者电流电压超过最大值许可值,模块均会出错告警!!

看你的应该是断线居多

网友E:
有可能是模拟量模块有故障了,又或者组态错误?

网友F:
这个问题调式出来了吗?分享一下,各位都说的差不多了,看看结果

网友G:
远距离模拟量输入,特别是柜外供电或220V供电的,最好加隔离器。

网友H:
将外部输出输出去掉,只给PLC供电,看看还会不会报错

网友I:
1、甩掉外部(温度;压力)传感器,CPU及模块正常指示灯运行状态正常,程序运行正常,PLC硬件模块是正常的。

2、接入(温度压力)传感器,PLC模块红色指示灯闪烁报警,说明外部传感器输出状态与PLC模块的模拟量采集通道,设置存在冲突,引起报警,程序采集计算工程量纲超范围。因不在现场个人观点供参考。

网友J:
先检查压力传感器信号,用万用表就行,是电流还是电压的,但一般咱们都说两线制或四线制,接三根线就算四线制吧,确认传感器信号没问题的话就考虑下接地。PLC出这种问题可能是PLC和仪表不共地引起的,原来西门子网站上有关于接地的帖子,就是这个状态,PLC停机是它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

网友K:
外部原因的可能性大

网友L:
可能压力传感器外部线路短路或者断路  造成模块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