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管线仪在检测中出现串信号现象?该怎么解决

楼主(2020-08-25):
电缆故障测试仪厂家

   随着电力电缆的广泛应用,电力电缆的故障率也越来越高。虽然电缆故障检测仪设备的使用,有效提高电缆故障查找的效率。但是在实际应用中,因电缆铺设环境复杂,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影响电缆故障测试工作。例如,很多客户在使用管线仪进行电缆带电路径查找的时候,尤其是多根电缆在一起的情况下出现串信号现象。

造成管线仪串信号的原因:

     这种情况是由于发射机施加的信号,通过公共接地点使信号分流到了其他金属管线上或互感耦合到了其它金属管线或金属管线上。这时最好使用直接连接法施加信号,或更换信号施加点,变换接地线,并使用较低的频率(低频)。

为什么在其它的金属管线上也能探测到信号?

    这种情况是由于发射机施加的信号,通过公共接地点使信号分流到了其他金属管线上或互感耦合到了其它金属管线或金属管线上。这时最好使用直接连接法施加信号,或更换信号施加点,变换接地线,并使用较低的频率(低频)。

如何准确定位电缆路径?

    对于理想的无干扰的被测目标金属管线,波峰/波谷法定位的位置是重合的。但对于有并行金属管线或有其它金属管线干扰时,波峰/波谷法定位的位置就会不重合。此时的金属管线真正位置在波峰值一侧。当干扰严重时可能找不到零值点,此时只能根据峰值位置大概给出管线的位置。最好采取改变施加信号的方法,重新进行金属管线定位。当波峰/波谷法所测位置不重合时,金属管线直读测深也会有较大偏差,甚至无法读出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