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测量仪器实用干货!示波器使用技巧及注意事项

楼主(2020-08-25):
示波器是一种用途十分广泛的电子测量仪器。它能把肉眼看不见的电信号变换成看得见的图象,便于人们研究各种电现象的变化过程。

示波器利用狭窄的、由高速电子组成的电子束,打在涂有荧光物质的屏面上,就可产生细小的光点。在被测信号的作用下,电子束就好像一支笔的笔尖,可以在屏面上描绘出被测信号的瞬时值的变化曲线。利用示波器能观察各种不同信号幅度随时间变化的波形曲线,还可以用它测试各种不同的电量,如电压、电流、频率、相位差、调幅度等等。

示波器使用技巧

1. 通用示波器通过调节亮度和聚焦旋钮使光点直径最小以使波形清晰,减小测试误差;不要使光点停留在一点不动,否则电子束轰击一点宜在荧光屏上形成暗斑,损坏荧光屏。

2. 测量系统 - 例如示波器、信号源;打印机、计算机等设备等。被测电子设备 - 例如仪器、电子部件、电路板、被测设备供电电源等设备接地线必须与公共地(大地)相连。

3.TDS200/TDS1000/TDS2000 系列数字示波器配合探头使用时,只能测量(被测信号 - 信号地就是大地,信号端输出幅度小于 300VCATII)信号的波形。绝对不能测量市电 AC220V 或与市电 AC220V 不能隔离的电子设备的浮地信号。(浮地是不能接大地的,否则造成仪器损坏,如测试电磁炉。)

4. 通用示波器的外壳,信号输入端 BNC 插座金属外圈,探头接地线,AC220V 电源插座接地线端都是相通的。如仪器使用时不接大地线,直接用探头对浮地信号测量,则测量仪器相对大地会产生电位差;电压值等于探头接地线接触被测设备点与大地之间的电位差。这将对仪器操作人员、示波器、被测电子设备带来严重安全危险。

5. 用户如须要测量开关电源(开关电源初级,控制电路)、UPS(不间断电源)、电子整流器、节能灯、变频器等类型产品或其它与市电 AC220V 不能隔离的电子设备进行浮地信号测试时,必使用 DP100 高压隔离差分探头。

示波器使用注意事项

(1)热电子仪器一般要避免频繁开机、关机,示波器也是这样。

(2)如果发现波形受外界干扰,可将示波器外壳接地。

(3)“Y 输入”的电压不可太高,以免损坏仪器,在最大衰减时也不能超过 400V.“Y 输入”导线悬空时,受外界电磁干扰出现干扰波形,应避免出现这种现象。

(4)关机前先将辉度调节旋钮沿逆时针方向转到底,使亮度减到最小,然后再断开电源开关 . 模拟示波器。

(5)在观察荧屏上的亮斑并进行调节时,亮斑的亮度要适中,不能过亮。